关于F3飞控I2C接口的使用

楼主(2017-10-28):
看了一下F3飞控的说明,I2C接口主要用作外接显示器或者传感器,是个3.3V的接口,我就想知道能接什么样的传感器啊?我手里面光流、超声波、陀螺仪、GPS、气压传感器、磁力计一大堆,电压都能满足使用,但是接上去之后飞控就会(正常b一声,然后BBB 3声,再b一声,然后连续B很多声)然后一直闪烁红灯,连接地面站之后原有的板载传感器全部失效,拆除之后又正常,谁知道这个接口怎么玩的?就想把飞控所有接口都用完,榨取最后的价值。

网友:
围观,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看固件 不是所有的I2C设备都能支持
有的固件 外设支持有限 腾空间给其他更重要外设用

网友:
设置是不是也要改,尝试、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固件 不是所有的I2C设备都能支持
有的固件 外设支持有限 腾空间给其他更重要外设用 ...

2.1.0的CF固件是全部支持的啊,但是还是不能用,传感器装上去,根据BB叫和闪烁的红灯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识别了这个传感器,但是却导致整个飞控原有的传感器全部失效了,陀螺仪加速度计都没法用,也就不能解锁了,搞不懂了

网友:
建议你dump源代码自己编译吧。毕竟需要i2c外接的设备不多,很多都被砍了

网友:
码率和速率改一改吧

网友:
I2C口接罗盘,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