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俯仰死活调不好。

楼主(2017-10-28):
现在横向没问题,就是俯仰死活调不好,买的是网上200块的两轴云台。我查了有的说是模块烧了有的说是电机缺相。这两块也不会检查。从板子上看没有一点烧的痕迹。求大神支招!跪谢

网友A:
开源的 不用码盘的就是这样
上天情况更糟糕
200多的云台的话 就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 不用码盘的就是这样
上天情况更糟糕
200多的云台的话 就将就用吧

那这个就没办法解决吗。开始还挺好的

网友:
还是买飞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就没办法解决吗。开始还挺好的

DJI的云台>免调云台> DIY 云台
按照性能来说就是这样
免调云台  DIY 云台 橡胶球要和机架搭配的很好 效果才好
飞跃 飞宇 测试后都卖了 留下2台智云的 可惜停产了
智云的云台固件也就2个版本的固件能用
高速飞行 >30km/h DIY IMU这类云台基本撑不住 大多数情况悬停都抖

网友:
我的云台刷不了固件,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 不用码盘的就是这样
上天情况更糟糕
200多的云台的话 就将就用吧

开源的没毛病呀 主要是调参数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