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7-10-29):
乐迪飞控六抽刷完后解锁发现输出不一致怎么解决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楼主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A:
校准电调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的行程

还没装电调那

网友B:
楼主要走的路还很长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走的路还很长 +1

是啊水好深啊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谢谢泡泡老师安你说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老师,乐迪飞控输出怎么插线那个是一号那个是二号我的是六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https://yunpan.cn/c6sDFDExyNkJ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乐迪飞控输出怎么插线那个是一号那个是二号我的是六抽

你是乐迪那一款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乐迪那一款飞控?

就是这一套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一次,所有校准重新做过。

怎么恢复默认

楼主:
我看了你的教程还要安安全开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乐迪那一款飞控?

我也不知道你看看是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你看看是那个

接收机连接线接错了吧?飞控那端应该黑线在上
新手课堂 设置乐迪AT9遥控器玩转PIX APM飞控
http://www.moz8.com/thread-39886-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教程还要安安全开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安

等飞控自检通过,准备解锁时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飞控自检通过,准备解锁时按。

我瞎搞搞好了定点很稳就是起飞时候在地上转圈圈是怎么回事这样飞起来那炸机滤很高的只要飞起来就好了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瞎搞搞好了定点很稳就是起飞时候在地上转圈圈是怎么回事这样飞起来那炸机滤很高的只要飞起来就好了这样 ...

你不会是象别人一样,把桨垫给放到桨下面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象别人一样,把桨垫给放到桨下面去了吧??

没有啊六个浆都是对的只要飞起来就正常了没费起来的时候他就在地上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象别人一样,把桨垫给放到桨下面去了吧??

我的数传怎么不能在乐迪飞控上用求解

楼主:
飞机自动反航是能动摇杆吗?应为控间有限为了能安全落地

楼主:
还有我的数传怎么在乐迪飞控上用我插上去黄灯和绿灯都亮就是不太亮是怎么回事也无法链接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