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有刷飛控加BB響

楼主(2017-10-29):
請問,Kingkong Naze32有刷飛控能像F3_EVO裝上一顆小蜂鳴器嗎?

印象中不知在哪兒有看過,似乎可以將飛控上的M5或M6的電機輸出改成(對映)為BB響或LED...

网友:
飞控上不是有BB响接口吗?
看下面二个帜子里的飞控针脚定义图。

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http://www.moz8.com/thread-46006-1-1.html

新手课堂,NAZE32飞控使用方法,7月1日更新,上传第10课
http://www.moz8.com/thread-41236-1-1.html

楼主:
泡泡老師好,是這一片:

网友A:
你的飞控板上没做出这个接口,非得要用可以从mcu上飞出PA12脚,接bb响最好加个3极管/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板上没做出这个接口,非得要用可以从mcu上飞出PA12脚,接bb响最好加个3极管/fet

您好,我是剛拿到這片的新手...@@

主要是想問問(印象中好像有看過)在betaflight中可以將電機輸出腳位映射成別的...只是不確定是否能將用不到的M5輸出改成給Buzzer或LED用?
ex. resource BEEPER b08   <----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