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前辈,穿越机解锁问题

楼主(2017-10-29):
小弟用的天地飞7遥控器,新款ppm,wbus接收机 机子装完链接BF调参软件,不知道是哪设置不对,导致一直无法解锁,在BF软件里调试电机 四个都会转,但是用遥控解锁不了 下面是照片 ,各位前辈帮忙给看看

网友A:
你BF刷的那个版本?

网友B:
把uart2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F刷的那个版本?

好像是3.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art2关了

好,回去试试

网友:
你设置的事解锁电机不转。。

网友C:
油门最低值1060-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低值1060-1080

1000不行是吧,可以加您微信或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不行是吧,可以加您微信或QQ吗

微信15144983001

网友C:
我的他是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他是天地飞

我的也是,方便加微信吗

网友:
端口没开

网友:
飞控没有识别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方便加微信吗

可以  15144983001

网友:
bf中文版怎么下的。。。我找不到,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