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来摄像机上下跳动问题

楼主(2017-10-30):
各位大侠你们看下什么问题 我用图传5v给mini osd供电但osd没电源输出给相机 ,相机云台有供电给相机。 现在只要我不开相机画面好的 一旦开启就像下图那样跳来跳去看不清

网友A:
试试osd单独供电,不用图传5v供电

网友B:
第一个,你先检查摄像头到osd到图传的地线接了没有。
第二,换一个摄像头(NTSC/PAL).
MINI 0SD好像对制式有要求的,他的制式要和摄像头显示器这边对应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osd单独供电,不用图传5v供电

我也是觉得图传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只是现在拆装太麻烦了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先检查摄像头到osd到图传的地线接了没有。
第二,换一个摄像头(NTSC/PAL).
MINI 0SD好像对制式 ...

云台能供电给相机 而我用了图传的供电去驱动OSD应该是 有干扰或者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截面

用ttl板  连接后用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