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线座用在富斯接收机机好吗,把天线套在里面是真能增强还是遮挡啊

楼主(2017-10-30):
(图片)

网友A:
只是有个保护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个保护罩功能

遮挡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遮挡信号吗

不会的。

网友:
并不能增强,但是也不会遮挡。

之所以说增强本质上是把天线露出来不会被真正能遮挡天线的碳纤维板挡住。

网友:
信号是会有影响的 穿越机无所谓
要远航的最好直接裸露

网友:
塑料对于电磁信号来说就是透明的

网友:
这个是适合双天线的接收机使用的,相互90度角摆放可以减少信号死角,富斯印象中都是单天线,用这个没有太大的用处

网友:
扎带+热缩管解决问题

网友:
没有增强左右 但是可以起到把天线架起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