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航点舵机投放

楼主(2017-10-30):
有没有大神用apm或者 pix 实现过航点自动投放的啊?具体设置是什么?跪求!感谢!

楼主:
pix飞控航点自动投放

有没有大神用apm或者 pix 实现过航点自动投放的啊?舵机信号线接了main out7.
具体设置是什么?跪求!感谢!

网友A:
设置relay 或者pwm直通飞控后面的闲置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relay 或者pwm直通飞控后面的闲置通道

能不能具体讲下   麻烦了

网友B:
飞控里面有个定点拍照功能,用那个输出驱动舵机似乎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面有个定点拍照功能,用那个输出驱动舵机似乎就可以

能加好友具体讲解一下嘛  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好友具体讲解一下嘛  麻烦了

具体我也没操作过,现在无人机管的这么严不敢玩了

网友C:
定点拍照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点拍照功能即可

能不能具体说下  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下  麻烦了

点到为止了 我也是听说

网友: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mission-command-list.html#mission-command-list

Do-Set-Relay
Do-Set-Servo

舵机的话接通道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到为止了 我也是听说

好的 谢谢

网友:
地面站设置航点是可以设定,或者飞行过程中右击地图。哪里可以选拍照

网友:
帮你顶起来帮你顶起来帮你顶起来帮你顶起来

网友D:
可以哦,在具体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哦,在具体点就好了

大神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