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飞起来后一直向左下飞

楼主(2017-10-30):
(图片)

网友A:
重心,舵面,检查一下,如果还不行就调一下初始舵面矫正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舵面,检查一下,如果还不行就调一下初始舵面矫正回来

舵面调平后插电又变不平插着电调舵调平后重新插又不平

网友B:
这是扭矩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扭矩的原因

1000kv

网友:
桨叶是多大的

网友:
电机的尺寸

网友C:
把电机往右上角斜一些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往右上角斜一些安装

怎么往上?加垫片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面调平后插电又变不平插着电调舵调平后重新插又不平

遥控器哪里改中立点,不要用微调,那个重新通电后会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往上?加垫片可以,!?

可以的 垫起来

网友(2018-03-07):
调一下舵面拉杆的长度啊

网友:
弄个上拉角和右拉角,说白了也就两个垫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