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接收机 可以玩飞行模拟器了 (SBUS 转 PPM )

楼主(2017-10-30):
这个小器件读取 SBUS 信号,并将前8通转化为PPM
SBUS 与 PWM 值的对应  (基本AT9 各通道 能够对应到 PWM 1000-2000)
SBUS      PWM
340      1000
1690    2000

结合的 PPM转接器 (无单片机, 只是供电, 这样更方便,不用改造接收机,也不改造模拟器),你可以用 sbus接收机玩飞行模拟器。

楼主(2017-12-01):
上模友改造的 sbus 无线飞行模拟器

网友(2017-10-30):
需要什么电子元件有链接吗?

网友:
延迟高吗

网友:
有点不懂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但还是给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但还是给你顶一个

很简单呀   ,  第一个器件 把 sbus 转化为 ppm  , 但 你想转接 飞行模拟器加密狗还缺什么
1) 供电 (可以usb 供电,但要改造加密狗, 用电池供电就没问题, 但你要加个充电模块)
2) 接收匹配 (  三线口转 音频口)
转接口就是做后面 的 1) 2)

网友B:
我用PPM接收机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PPM接收机怎么连接

就是主题的第2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把 sbus转为ppm信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7148154783.29. ...

感谢大神

网友:
楼主,带小屏幕那个是什么有成品吗

网友D:
哥呀,您搞复杂了,乐迪的R6D、r6ds,r6dsm接收本身就带PPM输出!直接焊在狗上就可以!
以前写的帖子供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1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呀,您搞复杂了,乐迪的R6D、r6ds,r6dsm接收本身就带PPM输出!直接焊在狗上就可以!
以前写的帖子供参考 ...

我不说了吗,拆狗就要破坏狗
另外这个是多用途的1)可做外场无线教练器
2)可转接高频头(遥控器不区分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