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各位大神,小弟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7-10-31):
  如何确定四旋翼的最佳巡航速度,以此获得最大飞行时间

网友A:
最大飞行时间不是悬停吗

网友A:
最大飞行距离可能需要选一个合适巡航速度。但是只要动起来肯定比悬停要费电,而且一定是速度越快时间越短。

但是速度越快单位时间跑的也越远,所以合适巡航速度能得到的是最大巡航里程。

网友B:
太多因素要考虑在内
不可能一个公式给你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飞行距离可能需要选一个合适巡航速度。但是只要动起来肯定比悬停要费电,而且一定是速度越快时间越短。 ...

确实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就是航程确定了,怎样的飞行速度最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因素要考虑在内
不可能一个公式给你解释清楚

好吧,能不能给个研究方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就是航程确定了,怎样的飞行速度最省电

这貌似只能自己试吧,反正飞控装gps可以计算飞行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能不能给个研究方向啊

光螺旋桨材料 螺旋桨的气动弹性变化 这个课题就可以研究2年了
还有电机效率
电调的输出方式
重量
机架用什么材料
电池材料
电池温度
电池的BMS
大气湿度 密度 海拔 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飞行时间不是悬停吗

前飞比悬停效率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飞比悬停效率高好吗?

这不是效率问题,最大飞行时间说白了就是平均油门越小越长,对于四轴飞行器来说,悬停比有速度的油门小。

网友:
学无止境,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