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怎么设置组合键解锁

楼主(2017-10-31):
以前我用的bf都是油门最低+偏航最低来解锁,昨天刷了新版本的固件后发现不能这样解锁了,只能用辅助通道解锁,但是我不习惯这样每次都忘记上锁就把遥控器关了导致飞机认为失控。有没有人直到bf是怎么设置组合解锁的呢?

网友A:
首先,对于穿越机这种没有返航能力的机型,遥控本身的失控保护就应该设置油门通道为最低,也就是不转,同时把上锁那个辅助通道设到锁定位置。

然后,航模第一课就是先开控,后关控。你这习惯该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于穿越机这种没有返航能力的机型,遥控本身的失控保护就应该设置油门通道为最低,也就是不转,同时 ...

我也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是有时候还是改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是有时候还是改不过来。

那就保证你遥控的失控保护设置正确就好了,反正穿越机也没有失控返航能力。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让接收机在关控的时候油门通道输出0油门,然后那个解锁通道输出对应你地面站设置的锁定位置就好了。这样关控先关控也没问题了

网友B:
解锁在modes里面设置
油门最低拉到左边 这个属于淘汰的解锁模式 开airmode的时候这是有用的
油门最低拉到左边 用在pix上没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在modes里面设置
油门最低拉到左边 这个属于淘汰的解锁模式 开airmode的时候这是有用的
油门最低拉到左 ...

嗯,谢谢了。真不知道bf为什么要淘汰这种解锁方式,我觉得这样解锁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真不知道bf为什么要淘汰这种解锁方式,我觉得这样解锁挺好用的。

0油门 yaw往左打到死 飞机也是能飞的

网友(2018-07-02):
怎么重新设置解锁通道的推杆,现在这个位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