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眼镜的双接收天线

楼主(2017-10-31):
最近搞了skyzone的眼镜,发现很大大神双天线都是一个全向天线(宝塔或四叶或类似的),一个平板天线,这个平板天线飞穿越的作用有多大?
现在平板天线貌似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有必要上的话,有啥好推介啊,谢谢啊,新人请教。

网友A:
平板天线也有角度非常大的。。。因为一般来说场地都在飞手的正前方,买个增益不特别大的小平板就可以覆盖大部分范围。
蘑菇天线来补平板的死角(比如头顶或者偶尔飞到的身后)。
论坛商城里华耀的小平板和蘑菇都挺不错的。。。不过那个鼠尾天线没什么必要要,自己随便弄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也有角度非常大的。。。因为一般来说场地都在飞手的正前方,买个增益不特别大的小平板就可以覆盖大 ...

这样啊,那不是平板要接在第一个天线,蘑菇或全向的天线只是补漏的

网友:
枫叶的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不是平板要接在第一个天线,蘑菇或全向的天线只是补漏的  ...

放在第几个没有区别,接收机会自动选择信号比较好的天线接收到的图像。。。

网友B:
天线是个坑 你要自己有设备就会发现大多数天线是工作在5.6GHz 或者6GHz  很少在5.8GHz的
不要迷信那些所谓的测试图 每个天线测试的厂家没几个
短距离 效果最好的是宝塔>多叶草>平版 假设中心平率在5.850GHz
平版也分好几类 也有左旋右旋之分
有测试过一些平版 也就45-60度左右的范围 多数时间都是宝塔在其作用
自己眼镜在用 肥鲨的小平版
amoway平版几款都不行
长距离的我用amoway螺旋+宝塔天线

楼主:
研究研究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第几个没有区别,接收机会自动选择信号比较好的天线接收到的图像。。。 ...

嗯嗯,看看评测对比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是个坑 你要自己有设备就会发现大多数天线是工作在5.6GHz 或者6GHz  很少在5.8GHz的
不要迷信那些所谓 ...

某大赛上看过螺旋天线,是不是这个的安装角度没有限制?立着或横着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大赛上看过螺旋天线,是不是这个的安装角度没有限制?立着或横着都可以的? ...

螺旋天线 角度挺小的 应该平版会比螺旋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天线 角度挺小的 应该平版会比螺旋大一些

好的,谢谢,看来还是老老实实搞个平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