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 初讲解

楼主(2017-10-31):
大佬们,我要做一个关于mission planner的讲解给小白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或者建议呀,什么方面的都可以,拜托拜托了

网友:
论坛里都有啊

网友:
MP 已经做得很易用了
最多做一个翻译

网友:
记得给电脑通电就行了

网友:
泡泡教程

网友:
我连不上APM,具体看我求助帖子里面qwq,求解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那要看你给谁讲  听众的水平   小白的话讲些最基本的就好了   有基础的那我觉你要讲些最实用的
很重要的一点    你的听众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网友:
现在用到新版的mission planner 有个问题就是以前老版本的“全部参数表”出不来了, 不知道哪里设置。像1.3.32版的“配置调试”里就是飞行模式,基本调参……共7个菜单,但是到了1.3.48和1.3.50里面就只有4个菜单,没有以前的“全部参数表”了。 这个很重要,不知道是自己哪里设置得不对。

而且这论坛是不是要有一定级别才可以贴图?

网友:
外日特,问题都没解决,居然就被评为最佳答案了?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出在中文翻译上。英文版的planner 里面有一个layout,大家都知道是布局的意思,如果大家都用英文版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就在于使用了中文版后,不知道哪位高人把这个 layout翻译成了“爬升率测定”。这个东西和爬升率真是毛关系都没有。右边就一个basic 和advanced,选那个advanced就会出现“全部参数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