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不能烧录引导,求解决

楼主(2017-10-31):
按照泡泡老师用USB-ISP转换器和MINIOSD连接好后连接电脑出现感叹号

MINIOSD不能烧录引导,求解决 为什么叫烧录,烧录很重要吗,stm8烧录,keil烧录,MTP烧录 作者:huwe27qu 2105 我用的USB-ISP是这个

然后我装好驱动之后却出现得是USB串口,并没有出现COM口

然后用arduino烧录引导就出现找不到设备端口

求解决办法,因为不能直接用ISP写入OSD只能重新写引导了,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求大神救救我了

网友A:
你应该点端口,现在图上显示的是com1,点开后会看到一个于从不同的选t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点端口,现在图上显示的是com1,点开后会看到一个于从不同的选t就对了!

问题是根本切换不了其他端口,或者说根本没有其他端口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27

网友:
下载器换成别的

网友:
那就换一个电脑试试,应该换电脑比换usbasp方便。还不行就是usbasp有问题哟!

网友:
你这是AVR的专用usb编程器,不需要选端口,直接选编程器就好了。

4楼那个链接我看了,那个玩法是先把一块arduino板刷上编程器的固件,然后当编程器用,所以前半部分不用看,直接看选编程器那步之后的

也就是说选开发板,选编程器,烧录引导程序就OK了。

网友:
我的像你的一样,我是直接提取bootloader文件,然后选择熔丝位,成功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路大神,我先控4楼方法试试,8楼真大神,但我对单片机开发一窍不通,连熔丝什么都不知道

用智峰软件Progisp 1.72烧写,看教程,我是成功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937

楼主:
试了4楼的方法还是不行,最主要是根本原因没解决——系统没有分配COM口给OSD,我估计是我的USB-ISP和泡泡老师的不同,所以用arduino并不能写入,只能用10楼的Progisp才能读取芯片,现在看怎样用Progisp写入引导吧

楼主:
看到这个画面直接泪奔了 MINIOSD不能烧录引导,求解决 为什么叫烧录,烧录很重要吗,stm8烧录,keil烧录,MTP烧录 作者:huwe27qu 7534 非常感谢10L帮忙,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很久,百度找到的只有同类,但是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估计不少人都放弃了吧,不过真的让我感受到在这里找到互相帮忙的知音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最后引用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937LZ的感慨“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复杂,但是其中过程让人心酸,因为本人没有一点单片机的常识,所以根本不知道从arduino中该提取那个有用的bootloader文件,甚至不知道arduino中有bootloader文件存在;
另外什么熔丝位之类名词的更是一头雾水,只能跟名侦探柯南一样,从ATmega328P的芯片下手,抽丝剥茧。无论如何,最终还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心里满满的成就感,连夜把方法制作出来
供大家分享,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能用到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也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画面直接泪奔了非常感谢10L帮忙,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很久,百度找到的只有同类,但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

哈哈,我昨天弄了一个下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昨天弄了一个下午

MINIOSD不能烧录引导,求解决 为什么叫烧录,烧录很重要吗,stm8烧录,keil烧录,MTP烧录 作者:huwe27qu 7117 之前听你说改熔丝位,我一听还以为要把osd改造一遍加各种电子元件,原来就是在软件里面直接修改数值,真是小白听起学问来感觉像听天书

网友:
帮顶  希望有问题的模友都能得到帮助

网友(2018-01-11):
感谢,一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