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7-11-01):
这种电调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做油门行程我用的是乐迪飞控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之前用的是好赢天行者现在用着款他只有信号线和地线吧!其他的都一个样请问怎么做行程,是在电脑上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和天行者校准一样,只不过这款没有bec

网友A:
这是穿越机的电调,没有BEC,但是油门行程校准和普通电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穿越机的电调,没有BEC,但是油门行程校准和普通电调一样

这不是多抽用的吗?

网友B:
这是多轴用的,楼上的说穿越的有点那啥,这个电调体积有点大不适合穿越。

一般多轴用的不带bec,所以没有中间那根红线,但是校准方法一样,不过乐天系列提示音和天行者不太一样。

然后这东西并不是不能飞固定翼,只不过需要额外的bec,就好比玩油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轴用的,楼上的说穿越的有点那啥,这个电调体积有点大不适合穿越。

一般多轴用的不带bec,所以没有 ...

就是不会校准啊不知道怎么校准共上电就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校准啊不知道怎么校准共上电就叫

那你到底是不会校准电调还是不会校准装在四轴上的电调啊

都说了和天行者一样,你既然会天行者怎么不会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校准啊不知道怎么校准共上电就叫

APM PIX有自己的校准方式
多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到底是不会校准电调还是不会校准装在四轴上的电调啊

都说了和天行者一样,你既然会天行者怎么不会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到底是不会校准电调还是不会校准装在四轴上的电调啊

都说了和天行者一样,你既然会天行者怎么不会这 ...

这种飞控和apm不一样我把他焊到pcb板上油门最高上电他就滴……滴……滴的响不是滴滴两声正常的滴滴两声然后油门拉倒最低,滴滴……滴三声响就行了校准成功推油门电机就转了到是这个不是那样的是乐迪飞控我就不懂了还安那样就一直向把线插到飞控上就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飞控和apm不一样我把他焊到pcb板上油门最高上电他就滴……滴……滴的响不是滴滴两声正常的滴滴两声然 ...

这个电调好像油门最高点确认就是一声,你听见第一声就可以立刻拉低了。

天行者你要是高位卡着不下来也会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好像油门最高点确认就是一声,你听见第一声就可以立刻拉低了。

天行者你要是高位卡着不下来也会 ...

我是了拉倒最低后没有任何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好像油门最高点确认就是一声,你听见第一声就可以立刻拉低了。

天行者你要是高位卡着不下来也会 ...

你会吗加个微信视频邦邦我好吗?我是初学者

网友:
多看视频教程,可以搜索的

网友C:
遥控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电调一声鸣叫油门最低。电调鸣叫两声。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电调一声鸣叫油门最低。电调鸣叫两声。OK

我这个电调和好赢天行者不一样好赢天行者我会就是这个就两条线不好搞

网友C:
和天行者、电调校準是一样的,会校準天行者,就会校準好盁20A电调,两种电调校准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天行者、电调校準是一样的,会校準天行者,就会校準好盁20A电调,两种电调校准方法是一样的。

不一样好赢天行者上电滴滴油门最低滴滴……滴就好了可是这个就不是了还要有解锁声音还要安安全开关

网友:
校准的声音都差不多,方式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