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警用无线功放

楼主(2017-11-01):
载机fy690
把对讲机里的喇叭线引出,接功放,功放接大喇叭
大喇叭内有强磁,需要远离飞控和GPS,减少对罗盘的干扰,需要与电脑地面战配合寻找到不会弹出罗盘不健康的位置
实测效果很6,
不会上传手机视频到这,见谅

楼主:
不能说自制,应该说是改装

网友A:
好大的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扬声器!

对,所以磁石也好大,需要更加远离飞控

网友B:
来个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飞行视频。

在手机里面,不知道怎么直接放在帖子里,

网友C:
喇叭不干扰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不干扰罗盘?

干扰,所以必须远离喇叭,和加屏蔽层

网友:
我个人觉得,功放板有点太大,

网友:
喇叭要用内磁的这样对飞控罗盘影响能小一点

网友:
选内磁或磁屏蔽喇叭,另外,这种喇叭这样安装声音不会充分的发挥,纸盒在振动空气时前后无遮挡,部份能量相互抵消了,作实验可以,想玩儿还是换高喇叭(号筒喇叭)

网友:
好大好大啊

网友:
买带屏蔽罩的喇叭吧 你这个磁铁露在外面 容易干扰罗盘的

网友D:
续航各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航各多久?

这飞机10来分钟 1w4s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飞机10来分钟 1w4s电池

你改装准备用来广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装准备用来广播啊?

对啊,可以原来驱赶无人机,或者搜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可以原来驱赶无人机,或者搜救

不过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啊,用途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