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和手动模式的区别是啥啊

楼主(2017-11-01):
自稳是打完杆自己回正,手动需要自己回正吗?

网友:
这两种模式主要针对俯仰轴和更滚轴,也即是副翼和升降舵

自稳模式,打杆机身开始倾斜,打杆量越大倾斜角度越大,直到飞控设定的极限角度。松杆后机身自动恢复水平状态。

手动模式,打杆机身开始倾斜,打杆量越大倾斜速度越快,松杆后停止倾斜,想要恢复水平,需要反相打杆。

总结:自稳模式摇杆控制的是角度,手动模式摇杆控制的是角速度。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对滴,开自稳机子回自己平衡的。

网友:
手动才是王道。建议自稳过渡下,直接手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