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指示灯都亮 红灯闪烁 但是S BUS接头没有电压 连不上接收机

楼主(2017-11-01):
求大神 解决问题?

网友A:
从其他地方接5v电压引过去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uart3和uart1没电 需要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其他地方接5v电压引过去就行了

从其他地方引过去的话 接收端RX能有信号吗

网友B:
分电板上没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电板上没5v吗

分电板有的 但是我想知道 那个uart3怎么没有电压?

楼主:
先从其他地方引个5V电过去 试试看能不能控制 不知道RX端能不能用

楼主:
从其他地方引电后 测量RX端 和负极 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其他地方引过去的话 接收端RX能有信号吗

只要是从飞控上引过去的都行,飞控上面都是共地的

网友A:
你直接把电调bec输出接过去,还不行只能说明你接收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电调bec输出接过去,还不行只能说明你接收机坏了

已从其他地方引线接上了 接收机正常灯亮了 ,但是RX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从其他地方引线接上了 接收机正常灯亮了 ,但是RX没有电压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从其他地方引线接上了 接收机正常灯亮了 ,但是RX没有电压

你的rx是接的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x是接的接收机吗?

是的啊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楼主:
UART1的RX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你测测rx和供电间的电压,要是有就是飞控坏了,要是没有就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
没插BB响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C:
还是插了BB响,然后subs就没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插了BB响,然后subs就没有电压了

没有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rx和供电间的电压,要是有就是飞控坏了,要是没有就是接收机坏了

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rx和供电间的电压,要是有就是飞控坏了,要是没有就是接收机坏了

接收机接其他机子是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接其他机子是好用的啊?

你慢慢检查吧,我觉得8成可能是你线没有连好或者虚焊了

网友:
接pwm试一下,飞控好吗?

网友(2018-01-21):
我也是这个接收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