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投放怎么摄入航点

楼主(2017-11-01):
各位大神帮帮忙  apm   pix的控  尝试了很多不过还是没有作用  哪位大神会的能否帮帮我

网友:
官方 wiki 写的很清楚
应该叫 do servo或者do pwm 这2个命令

网友A:
设一个航点,在后面插入一个命令,选do_set_servo,它会在之前那个航点的位置和高度投,两个参数,一个是要接的舵机的接口,一个pwm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一个航点,在后面插入一个命令,选do_set_servo,它会在之前那个航点的位置和高度投,两个参数,一个是要 ...

谢谢啦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