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接收八通电压回传问题

楼主(2017-11-01):
为什么我做的萝莉八通电压回传一点都不准,差几伏那么多,

网友:
电阻精度不够吗?

网友:
如果不同电压下数据偏差量是线性变化的话那就是电阻精度太低,换个电阻就可以。。。
如果数据不是线性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