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第一次接电源是不是不会亮灯

楼主(2017-11-01):
刚刚拆开包装接了一下电,没有反应,灯也不亮,学校没电脑,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A:
等肯定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肯定会亮的

要等一会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等一会儿吗?

不是,刚刚字打错了。两个灯都不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刚刚字打错了。两个灯都不亮吗?

对啊,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怎么办呢

换根数据线,新买的不可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新买的不可能是坏的

我没用数据线,我接的电源接口,就试试亮不亮,结果没有亮

网友A:
你指的电源接口是检测电池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电源接口是检测电池那个吗?

给飞控接电源的那个借口

网友:
不然就是烧了 不然就是接错了

网友:
找一个冲电宝一试便知

网友:
别接反了

网友B:
你给飞控几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飞控几伏电压

啊哈哈,谢谢啦,解决了,原来飞控的供电接口不是动力电池接口,那个接口是检测电压的,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