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楼主(2017-11-02):
怎么都打不开tx!接线没接错的,软件也是在官网下载的!

网友:
所有程序重新走一遍

网友A: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是连在一起的吗?负极是蓝线还是黑线?

楼主:
对的。图一和图二是连在一起的。正极是白线,负极是灰线。TX是蓝线,RX是紫线!刷机板这边的线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是连在一起的吗?负极是蓝线还是黑线?

对的。图一和图二是连在一起的。正极是白线,负极是灰线。TX是蓝线,RX是紫线!刷机板这边的线端口!

网友B:
能不用非凡的就不用非凡的,非凡的兼容性不好,我在实验室试了4个ttl才通,正版的2303可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用非凡的就不用非凡的,非凡的兼容性不好,我在实验室试了4个ttl才通,正版的2303可以通 ...

我这个TTL可以刷MINI OSD!就是刷不到非凡的OSD

网友A:
好像非凡的是不是要按住按钮势必刷机啊?我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非凡的是不是要按住按钮势必刷机啊?我记不清了。

有按住那个按钮了。都是不行!准备换个TTL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换一个TTL就可以刷入!谢谢各位!

网友C:
没用过非凡的东西 a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非凡的东西 a帮顶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