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17-11-02):
左手油门,接上去变成右手油门了,咋整?

网友:
什么遥控器

网友:
通道接错了吧

网友:
左手油门只是复位弹簧的安装方式而已,具体通道映射遥控里面可以随便改,绝大部分遥控有四种模式,我记得模式二是美国手,也就是常用的左手油门,四种模式有两种是左手油门两种是右手油门,常用的就是1和2日本手和美国手。其它两种方式也有用另一种右手油门的,俗称中国手

网友A:
也是怀疑是否通道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怀疑是否通道接错

对,改过来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