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11-02):
打副翼左会抖舵,打副翼右没有问题,然后发现遥控器监视屏副翼横条有变化,以前方向舵也会这样在后来后面不会了,现在变成副翼了,求大神帮帮忙,这遥控器不想放弃,最远让我的飞机能飞4.8公里左右,平常就4.2公里左右。

网友A:
感觉是遥控器的问题 遥控器的硬件问题

网友B:
换控试试排除飞机问题。确定是控的问题后,替换摇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试试排除飞机问题。确定是控的问题后,替换摇杆试一下!

的确是控的问题,难道要更换遥控器摇杆吗,先前是方向舵量出问题,现在变成副翼舵量出问题然后方向舵又好了,郁闷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控的问题,难道要更换遥控器摇杆吗,先前是方向舵量出问题,现在变成副翼舵量出问题然后方向舵又好 ...

可能就是可变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可变电阻问题

我拆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遥控器的问题 遥控器的硬件问题

难道要换控吗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有条件换个遥控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