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可不可接富斯i6b的ibus接口,

楼主(2017-11-03):
如果可以需要其他设置吗,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的话,那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BUS吧

富斯i6b的ib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的话,那是可以的

我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也不上个图,F3应该支持的

网友:
可以,福斯的ibus,futaba的sbus,和天地飞的wbus其实是一样的协议,厂家起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网友:
i6是i,bus

网友:
可以,地面站勾ibus,遥控器设置ibus输出,插一通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