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穿越四轴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03):
最近刚入坑穿越机,买了一个185小穿越,但是是一体机,F3飞控,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步,也校准了油门行程,但依然没有用,而且还有个小问题是接收机供电不足,但也只有这一根线连接收机。。。求老鸟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PS:接收机是ppm 控是天9

网友A:
接收机供电不足的话,电源那根线换个位置。

至于电机不同步,你应该是自稳模式解锁吧,地面不平或者加速度计校准多少也有点偏差,低的电机转速高正常的,不然怎么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供电不足的话,电源那根线换个位置。

至于电机不同步,你应该是自稳模式解锁吧,地面不平或者加速度 ...

陀螺仪也校准过了,就是没装桨推油门,3号电机自己到顶,剩下几个慢慢转,自稳手动都是这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也校准过了,就是没装桨推油门,3号电机自己到顶,剩下几个慢慢转,自稳手动都是这情况 ...

那你在里面电机那个界面推滑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里面电机那个界面推滑块呢

用电脑测试电机转速都正常,但用遥控器控制电机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脑测试电机转速都正常,但用遥控器控制电机就不正常了

那应该就是姿态问题吧,你看你放在那里的时候地面站显示角度是什么样的,转速快的那个电机是不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姿态问题吧,你看你放在那里的时候地面站显示角度是什么样的,转速快的那个电机是不是低 ...

放在地上是水平的啊,OSD也正常,唯独遥控器控制电机出问题,换成直升机模式就变成2号电机狂转,其他电机怠速了

网友:
对的,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上电的开始阶段,遥控推油门,四个电机保持一致,就没有问题,室外上桨飞,应该就正常

网友B:
建议你多看看kellzou的教程,说的很详细

网友:
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接收机支不支持,问问是不是要用天地飞的W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地上是水平的啊,OSD也正常,唯独遥控器控制电机出问题,换成直升机模式就变成2号电机狂转,其他电机 ...

直升机模式?你是不是搞错了

用固定翼模式,或者有些遥控有多轴模式,不能用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多看看kellzou的教程,说的很详细

目前来看还是没法飞,四个电机不同步比较严重,不管推多少油门,3号电机转速到顶,其他慢慢自己降到底,现在排除各种因素最大的可能是遥控器设置问题

网友:
地面站上最新原版,别用汉化的。

网友:
最终原因还是:四个通道的行程没有调整好,尤其是油门的中点行程一定要调好,按照教程设置,就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教程

网友:
转速不同步是正常的,可以飞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