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作图定制自己的机架

楼主(2017-11-03):
自己做的机架今天终于到齐,花了一整天装好。户外已经零下了,光流传感器也坏了,屋里飞不了,先放屋里看看,暖和了再飞。同时送图纸,供大家参考。不会拍照,将就看吧,还没有装云台。

顶部

侧面

下面还有一层,包含电池光流传感器图传等

电池上置,同样采用了装饰网

侧边用了挡板,并且里面加了散热网装饰

整体图,还是用的最爱的三叶桨15寸相当于普通桨16寸

还是有很多线

图纸

楼主:
已经采用了25mm碳管,但是看不出小钢炮那种粗壮的感觉,估计拍照原因。电调内置在了碳管里,很简洁

楼主:
不过依据图纸做出来,轴距有点大,达到了850mm。理论上29寸桨都可以哈哈哈。应该裁断6cm左右,不过线都布好了,也懒得锯了。大机架小桨还抗风呢。

网友A:
看着很结实,是用的Z25折叠管架吗 ,3页桨座加15寸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结实,是用的Z25折叠管架吗 ,3页桨座加15寸桨叶?

对,是Z25的,三叶桨座15寸桨,想换成16的,但是找不到卖的,17的倒有但是不行,17寸三叶相当于19寸桨了,电机不支持。

网友B:
挺想知道三叶桨的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想知道三叶桨的效率怎么样

效率看电机,15寸三叶就等于16寸两叶。不过三叶桨真的很稳,而且声音也比两叶小。

网友A:
多谢分享图纸,问下上板上的两个长方形的小板有什么用

网友C:
空机架多重?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图纸,问下上板上的两个长方形的小板有什么用

一是为了固定电池,二是为了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架多重?什么配置?

空的大概500g左右,没称过

楼主:
报下配置:朗宇X4110s2017款400kv。
格氏6s10000mha电池
达普3s2200mha电池
权家pixhawk加光流
乐迪AT10二代
飞越三叶桨座加15寸桨
飞越电脚
锐鹰1w图传
飞越三轴云台
好盈xrotor40APro
总重为3200g理论悬停30分钟左右,户外太冷,暖和了再试

网友D:
这一套多少米

网友E:
三叶桨平衡好调吗? 轴距貌似大了点

网友F:
用的啥固件,光流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多少米

前前后后折腾大概花了不少,这个计算了一下大概6000软,早知道买dji了,太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叶桨平衡好调吗? 轴距貌似大了点

挺好调的!就是比两叶多了一个桨,相当于调个6轴的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啥固件,光流效果怎么样

3.4.3,光流之前的机架挺稳,可以钉钉子,后来炸了一次,昨天装机才发现电阻炸掉了,不知道说啥,那么小的东西。

网友G:
电调放在碳管里发热没问题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3.4.3,光流之前的机架挺稳,可以钉钉子,后来炸了一次,昨天装机才发现电阻炸掉了,不知道说啥,那么小 ...

固件求发一份…  121244809@qq.com

网友:
请问是哪家的光流?

网友H:
三叶效率太低了

网友:
已经订做了一个283mm的6轴机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件求发一份…121244809@qq.com

收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放在碳管里发热没问题么

没问题,40A电调实际上10a电流都不会超过,发热量不大。而且放在碳管里是不是有什么拉风效应不懂了,反正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件求发一份…121244809@qq.com

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叶效率太低了

不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的大概500g左右,没称过

怎么那么轻?什么料?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试试就知道了

就是试过了啊,一样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试过了啊,一样的浆

你电机什么啊

网友H:
5008 KV380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8 KV380

确实不行,今天试了,要比两叶少续航5分钟左右。但是看着好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行,今天试了,要比两叶少续航5分钟左右。但是看着好看点

飞起来根本看不到,持久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