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找你了

楼主(2017-11-03):
如图的两块板可以配合做小飞机吗?
可以的话F3板接那个接收通道和刷什么固件。

网友:
泡泡老师估计最近忙

网友A:
你这是有刷飞控,可以做小飞机,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78785-1-1.html

楼主:
这WIFI板独立供电,手机就能接到WIFI信号。接上F3板供电,手机就收不到WIFI信号。F3板的3个接口都试了,都一样。这该怎么处理。

楼主:
两块板可以分开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有刷飞控,可以做小飞机,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 ...

这WIFI板独立供电,手机就能接到WIFI信号。接上F3板供电,手机就收不到WIFI信号。F3板的3个接口都试了,都一样。这该怎么处理。两块板可以分开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