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直接焊在飞控上好,还是插在飞控好啊

楼主(2017-11-04):
我怕自己焊不好,两条电调信号线,都焊上行吗

网友A:
当然是直接焊接好点了,

网友B:
焊一个就行,把黑线减掉

网友:
插上好点,维修方便

网友:
都没问题 为了省空间都喜欢焊上

网友:
看空间  空间够就接 空间不够就焊

网友:
焊上也许能减小几百毫欧的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一个就行,把黑线减掉

如果不剪把黑线悍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直接焊接好点了,

对 焊接,多么好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一个就行,把黑线减掉

我能用别的电线,代替信号线,给换一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剪把黑线悍哪里啊

找找飞控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用别的电线,代替信号线,给换一个吗

你是说换一种线,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剪把黑线悍哪里啊

接线图你好好看看

网友(2017-12-13):
加大空间使用率当然是焊接了。直接焊信号线就可以了,地线焊那里都能焊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