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7-11-04):
在某宝上看到铁锂3.2V的充电5号电池。买回来试试很好用,因为是1节3.2V需要配换位筒使用,两节3.2的充电电池,两节换位筒就可以了。真的很好用。

楼主:
不用,频繁的更换南孚了。普通的充电电池基本都是1.2V的,续航能力很差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用用看

网友A:
进工厂模式重新标定电压就能用1.2的电池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遥控车电池 刚好6v还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重新标定电压就能用1.2的电池

怎么设,我已经刷了10通

网友:
那可以弄四个,改成两并

网友:
直接一节手机电池供电的我飘过,里面内置了一个3.7升5v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重新标定电压就能用1.2的电池

能不能教大家一下,怎样设定1.2的电压?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充电宝的以前

楼主:
这种铁锂很耐用,充一次电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大家一下,怎样设定1.2的电压?谢谢了

1.2四节4.8一会就报警,把4.8标到6v就不报警

网友:
你的遥控器遥控距离大概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