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迎m11遥控 , 谨慎购买, 广大模友 慎重慎重 !!

楼主(2017-11-04):
卖家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官方态度如此你们还敢买吗。
我已经做了小白鼠 ,损失大几千,视距之内丢鸡   ,眼看飞走无能为力。
信号突然变零  ,真是让你,毫无防备。
失控不返航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目前丢鸡的不止我一个了    , 现在我出来伸张正义。

后悔没听模友建议

后悔没听模友建议

后悔没听模友建议

网友(2019-06-14):
那些喷飞控的,是水军洗地还是没摸过飞控的键盘侠?
1.飞控触发返航需要一个先提条件:PWM值低于970(不同厂商不同,默认一般950.)
2.接收机无信号有3种情况:
(1).保持失控时候最后一刻的信号值.
(2).输出设定的保护值(低于970).
(3).完全不输入任何信号.
3.非常不好意思,m11正好是其中一个不幸的选择.
PS:当然,这个123可能可以选择,但是应该也不容易找到,所以厂商也应该设置好.

网友(2019-05-08):
楼主:这个遥控器还在吗?可以卖给我玩玩。

网友(2019-01-25):
      这个问题,不能去判断遥控好、坏。FUTABA  T8, T14我也经常把他飞死机需要返厂才能初始化。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是失控保护没设置好。就算你用FUTABA\JR失控保护没设置好,飞机也会丢;
     你用的这个飞控的功能也坑的一P。现在很多飞控不需要设置失控保护,遥控器与接收机信号断开,飞控没收到信号输入,默认进入失控保护,要么返航,要么原地降落。

网友(2018-09-06):
看到一堆洗地的水军我就呵呵了,这个傻逼控飞丢的又不是一个两个,还没设置失控保护,你以为都是水军一样的货色,控都没摸过?

网友(2017-11-11):
不过视野内失控是遥控或者干扰问题,但是失控没有返航,是飞控设置问题啊

网友:
飞fpv的时候都是先测试回家,再关控,看飞控是否显示返航,确定返航开启了才敢飞

网友:
为什么不买睿思凯?这样新出来得控大多数都没法用得 风影问题太多了 不只是那一点点

网友:
我相信你是有经验设置各种飞行模式以及失控设置的,说白了新型产品,小型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还不太成熟,就跟以前的非凡433一样,丢机损失的还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 除非你飞控设置了黑匣子,打开。要看一下情况。看那个三通道。油门接收器,在失去遥控器信号之 ...

没有证据 瞎BB是没有用的 嘿嘿。丢飞机原因是多样的,单独针对某个东西是不明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一般都是油门只下降到设定值。触发失控保护。 假如输接收机断电。然后还有ppmm信号 ...

会 失控保护包括接收机断电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都看看【看看吧 】  风迎m11 遥控   购买有风险    使用需谨慎

网友:
所以我从来都是买老控

网友:
如果飞控开启了无信号失控返回
接收器死机没信号没有把PWM拉为0
这就是大问题了

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用户的问题了
任何控都会失控

网友B:
作为魔友讲公道话吧  设置好了失控或没信号了 后会自动返航的 我觉得是你自己设置问题 遥控器只是一个通讯

网友C:
哥们,遥控器卖不,有意联系13663306673(微信QQ同步)

网友:
难道拿到遥控的第一时间不测试遥控功能,飞控功能,你失控返航设置了么,测试过了么。

网友:
m11我就呵呵,模式开关好难打到2档,手感还是可以的,三合一链路,真心吐槽那开关

网友:
在马云家搜了一下,感觉设计理念还是不错的呀。

遥控+数传+图传,一共才 888 元,如果稳定可靠的话,真的是很便宜了。

网友D:
失控保护要设置好,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丢了jiji只有怪自己了,除非你能证明m11失控保护失效。x9d用户路过,其他遥控基本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遥控器卖不,有意联系13663306673(微信QQ同步)

你觉得我会不设置失控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魔友讲公道话吧  设置好了失控或没信号了 后会自动返航的 我觉得是你自己设置问题 遥控器只是一个通讯

遥控是通讯设备    你觉得我会不设置测试好   关控返航    就盲目上天吗。
信号是突然断的模式还是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通讯设备    你觉得我会不设置测试好   关控返航    就盲目上天吗。
信号是突然断的模式还是定点   ...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定点 启动FS之后应该回家的GPS信号也有
找到飞机没有? 看log有啥记录
假设你飞控是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我会不设置失控返航吗

不是啊,我只是想收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通讯设备    你觉得我会不设置测试好   关控返航    就盲目上天吗。
信号是突然断的模式还是定点   ...

是遥控器和飞控设置问题  也就是飞控返航模式没弄好

网友:
飞行器飞行的控制是飞控,接收机只是接收你的控制命令。当无法接受信号,飞控失控返航是最基础的功能。如果是你飞几十米失控了,返航了。这说明遥控器质量问题。。如果没飞回来。。。别管遥控器有没有问题。飞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E:
飞机飞不回来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一旦丢机,第一矛头就是遥控,因为直觉告诉我们,是遥控在遥控飞机。实际上是飞控在控制。遥控只是负责把你前进后退命令传给飞机。。。。当无法传达。飞控有一套完整的处理动作。保证飞机能飞回来。。。。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和返航扯在一起,信号是在什么距离没得,如果很近那是遥控器问题,如果比较远了那最起码遥控器是可以用的

网友:
装个黑匣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失控保护要设置好,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丢了jiji只有怪自己了,除非你能证明m11失控保护失效。x9d用户路过 ...

说得对。 除非你飞控设置了黑匣子,打开。要看一下情况。看那个三通道。油门接收器,在失去遥控器信号之后。油门p值 有没有下降到失控,保护那个值  你在飞控那个时失控保护那里有没有设置?才能确切找出问题。  但我相信。也不排除。接收机出现那种问题。必须要有证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飞机飞不回来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一旦丢机,第一矛头就是遥控,因为直觉告诉我们,是遥控在遥控飞机。实际上 ...

请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一般都是油门只下降到设定值。触发失控保护。 假如输接收机断电。然后还有ppmm信号线,那个断掉。飞控会不会做出失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