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机转数不一样怎么调?

楼主(2017-11-04):
急,等

网友A: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怎么调?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感谢

电机电调接收机 不经过飞控 然后通电,通电前遥控器开着保持油门最高然后通电 会滴的一声然后油门最低 滴滴 滴 这时候就可以推油了,切记把桨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感谢

也可能是滴滴俩声,然后拉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接收机 不经过飞控 然后通电,通电前遥控器开着保持油门最高然后通电 会滴的一声然后油门最低 滴 ...

那个,接收机,只有一个是控制油门的,一个一个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接收机,只有一个是控制油门的,一个一个调?

可以接飞控效准,但有些飞控是不支持的

网友:
为什么要一样 差一点点很正常

网友:
油门校准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按照楼上的大佬说的方法,校准电调

网友(2017-12-17):
没有电源线的电调如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