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6s电池 装云台

楼主(2017-11-04):
(图片)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云台最大支持4s  要降压 我用的五合一分电板 上面有个12v的 说明书上说不能接云台图传 想知道各位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
楼主是问云台能不能直接连接到BEC的12V电源上吧
看云台的工作电压参数是可以的,因为最高耐压是17V,不过最好问问卖家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什么几合一的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什么几合一的不经用

对的 不知道设计那个12v干嘛用的 还不如普通分电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不知道设计那个12v干嘛用的 还不如普通分电板

可能是给图传的,云台电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给图传的,云台电流上去

就云台忘记看支持几s的了  图传我都买的3s-6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云台忘记看支持几s的了  图传我都买的3s-6s的

我是独立供电的

楼主:
完全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果断加个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

看你画的最后一句话 高耗电设备

网友:
电流太低了
你要专门找个 2A或者3A 的ubec

网友(2017-12-23):
要么单独供电,要么就是6s电池的平衡头只插3s或4s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