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7-11-04):
遥控器不知道也没的,和接收器连接不上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遥控器 帮顶

网友:
这个可是MC神控?6A还是E7?

网友:
有没有对码?

网友:
你插到第7个ID口了老哥

网友:
的确,第七通道口在六通道遥控中不能接电调 或信号线,他是对码通道,信号线对地短路才能对码,成功后断电拔除,接了不能。我试过。

网友:
接收机上标的id 是对码通道,对码时候是要短接地线和信号线。通过电调供电,插在1-6任意通道上,在ID标记的通道处插上接受机配的对码线,打开遥控器,对码成功后,接收机的灯会灭掉,这表示对码完成,拔掉对码线,对码结束。玩模型拿到设备后第一件事是要认认真真的看说明书,要学会学习,必须具备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