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连F3飞控UART3 供电问题?

楼主(2017-11-05):
F3飞控 用uart3连乐迪的mini的R12DSM 接收机SBUS模式的 ,用分电板5V输出连飞控的电调端正负极供电,接收机有电灯也亮 ,为什么用数据线电脑USB供电,接收机没电呢!飞控灯是正常亮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接受机的电压

网友A:
由电脑数据线输出的电源功率远远不够接收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电脑数据线输出的电源功率远远不够接收机用

肯定不是功率问题,usb输出电流应当足够接收机等使用,看看是否供电没过去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   调试时候通电把桨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