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求教STC单片机PWM直通输出的方法

楼主(2017-11-05):
我在用STC单片机写一个自动控制的程序,可以自动输出PWM控制舵机的转向,但是考虑到安全,我需要接入一个接收机,如果自动控制程序有问题,我就用手动切换到接收机的PWM信号,从同样的输出口输出给舵机,控制其转动。不知道51单片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将一个口的信号,不做处理原封不动的输出到另一个口?

网友(2018-06-10):
可以用数字开关

网友(2017-11-05):
这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吧,就看你要怎么手动切换是按开关吗?

网友:
你百度下你的单片机带不带捕获。我的都有

网友:
用单片机定时器制作一个pwm,自动控制脉宽,需要遥控的时候通过采集接收机输出的pwm的脉宽来控制输出就行了。stc单片机有输出pwm的端口,你看看说明书能不能直接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用PCA捕获的方式我会搞,就是觉得先捕获,再用PWM输出发出,麻烦了点,而且这样处理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不同步,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直通的方案,相当于配置一下让一个端口的输入作为一个端口的输出。

网友(2018-07-30):
傻办法,试试,让输出接口=输入接口,然后不停循环,只要够快,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6楼的办法好

遥控接收器到每个舵机的信号线各串一个npn三极管 b极并在一起用一个端口控制
默认高电平导通    低电平断开

单片机到每个舵机的信号线各串一个pnp三极管 b极并在一起用上面那个端口一起控制
默认高电平断开    低电平导通

网友:
上个电路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