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翻车问题

楼主(2017-11-06):
还怎么弄呢,还是翻,电调是cx20的,不知道咋校准了。还有就是解锁怠速问题,设置了70保存解锁就是不怠速转。

楼主: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螺旋桨装对没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
可能性太多,你需要现场指导

很多时候翻车可能仅仅是地效原因

然后桨错了,桨和电机同时错了,电机顺序错了都可能翻

网友:
这个问题和电调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装对没   电调校准了吗

电机旋向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装对没   电调校准了吗

电调不会校准啊

网友:
什么飞控,怎么装的桨

网友:
电机转向没错看看桨有没有错w
至于怠速,我也是那样,咋调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