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可以直接接电调输出线吗

楼主(2017-11-06):
如果LED短路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A: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无刷电调肯定不行。

有刷的就看你LED本身电压多少,还有有刷电调供电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无刷电调肯定不行。

记得有个模友,把LED接在了电调上,油门大灯就亮油门小灯就暗,还有呼吸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个模友,把LED接在了电调上,油门大灯就亮油门小灯就暗,还有呼吸效果,很不错。

如果接无刷上前提是电机接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可以的,不过这变量太多了,说一定行肯定不妥。比如3s你接那种12V灯带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个模友,把LED接在了电调上,油门大灯就亮油门小灯就暗,还有呼吸效果,很不错。

碳刷電調用並聯的方式是可行的...
但是要注意工作電壓以及總輸出功率...
小弟之前有PO一篇LED相關的文您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moz8.com/thread-94785-1-1.html
採用並聯的方式就算LED燒壞了也不會影響原本馬達作動...
但是僅限碳刷電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刷電調用並聯的方式是可行的...
但是要注意工作電壓以及總輸出功率...
小弟之前有PO一篇LED相關的文您 ...

如果是並聯的方式...短路不會影響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