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250机架从零到完成CC3D飞控

楼主(2017-11-06):
250组装相对来说很容易,机架有些大,新手还算实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zMzU1MjIyO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还是 CC3D  都要入土的东西了

网友:
许多老掉牙的产品功能依然优秀,够用就好。

网友A:
这种视频是值得支持的,非常详细。

至于楼上说CC3D,其实还可以,硬件不算渣,楼主用的好像是TL固件,CC3D也可以使用cleanflight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视频是值得支持的,非常详细。

至于楼上说CC3D,其实还可以,硬件不算渣,楼主用的好像是TL固件,CC3D ...

对,CC3D虽然很老,但是开源穿越的祖师爷呀,不能忘祖
CC3D固件更新,水平校准,参数设置,遥控器校准,安装角度调整,解锁设置见下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zNDU3Mzc0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2017-12-28):
新出来的飞控都算比较专业了,全部要自己焊线,CC3D算穿越里唯一不用自己焊线的了,直插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