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电调 50A的,但不知道支持不支持4S电

楼主(2017-11-06):
有两个电调 50A的,但不知道支持不支持4S电,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电容耐压,mos管耐压,稳压芯片耐压  都够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
问万能的淘宝,去淘宝找到同型号商品,详情页里应该有

网友:
支持三楼四楼,大伙智慧多

网友:
电调外皮有写

网友:
可以坦率的讲90%的电调上4S没有任何问题
4S以上就得注意了

网友:
支持楼上,几乎所有的电调都可以上4S,可以拍电路板正反的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好盈的上不了6s原来我上电了。也没坏啊!就是电机滴。滴。滴响提示。就是用不了

网友:
电调应该怎么配

网友:
4S 电,最高也就是 4.35V * 4 = 17.4V 在 20V 以内。

一般支持 3S 锂电的电调,选的 MOS 管可能都是支持 20V 的。
但是有些有 LDO 的可能在 4S 下会严重发热。把这个器件焊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好盈天行者30a不支持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