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飞盈佳乐猛禽390 20A电调 ,油门行程老是调不好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11-07):
我的是飞盈佳乐猛禽390 20A电调 用的是乐迪AT9S控 油门行程用BF软件里电机选项调的行程, 用电脑测4个电机是一致的 ,但是就是用控不一致啊!解锁后打一点油门 4个电机中3号电机速度会一直升高,1号和4号速度会慢慢升高,2号电机不转 ,调不好 ,求大神指导一下吧!!!跪求知道!

网友A:
换DSHOT 的电调,不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SHOT 的电调,不需校准

关键是电调校准好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用控就是不行了 解锁加一点油门3号电机转速就一直升高

网友B:
正常 你就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你就飞吧

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可能电调启动模式不一样   有些设置的普通启动  有些摄像的柔和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可能电调启动模式不一样   有些设置的普通启动  有些摄像的柔和启动

我的4个电调是一起买的啊!应该是一致的啊 还有电调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现象吗

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CC3d飞控,也是这个原因,应给是飞控固件没刷好,不是一个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