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RX1002,怎么连接pixhawk2

楼主(2017-11-07):
华科尔D10+RX1002,怎么连接pixhawk2

网友A:
你要外加一个转换器将RX1002的PWM转为PPM或Sbus。
或者直接将RX1002改成RX-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外加一个转换器将RX1002的PWM转为PPM或Sbus。
或者直接将RX1002改成RX-SBUS接收机。

我接了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外加一个转换器将RX1002的PWM转为PPM或Sbus。
或者直接将RX1002改成RX-SBUS接收机。

你有 QQ吗 我加你  这里发不了图

网友:
问飞控卖家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