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轴距的,电机用朗宇X2412S配十寸桨可行

楼主(2017-11-07):
六轴无人机用什么控好,600轴距的,电机用朗宇X2412S配十寸桨可行。

网友:
看个人预算,几百到几万都有,一分钱一分货
一般乐迪、天地飞也可以!

网友:
FUTABA或睿思凯

网友A:
你说的是飞控还是遥控呢??
飞控就pix,调好后稳如大疆
遥控就华D1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飞控还是遥控呢??
飞控就pix,调好后稳如大疆
遥控就华D10啦,

你也在用D10啊?

网友:
用什么frsky 和futaba 都太low 了
要就用进口的jeti 这个控欧洲的jet 都在用相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