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5-25改kv

楼主(2017-11-07):
银燕的电机,2215-25,950kv,买来才发现是之支持3s,请教懂的大哥指点一下,我想改线圈改成支持4s的1000kv,的,麻烦各位大哥了

发不了图片啊。。。。。。。。。。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kv和950kv差不多,相对来说950kv更适合4S,1000kv你用4S,950kv就没问题。

另外你多发的帖子删除了, ...

这电机参数表就只能使用3s,而且我看到那个引出来的三线也特别细,只有杜邦线那么粗点,老哥说说看要怎么改

网友B:
直接买一个全新的省心,你改坏了电机,就相对于丢了西瓜又丢芝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一个全新的省心,你改坏了电机,就相对于丢了西瓜又丢芝麻。

穷啊,不过有自信,只是绕个线而已

网友C:
没必要,950都不支持,1000更不可能支持,想上4s要么用小桨,要么kv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950都不支持,1000更不可能支持,想上4s要么用小桨,要么kv改低。

求教,怎么改,kv值改低点也可以的,只要能用4s电池就好,我才组的电池,不想拆一块放着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怎么改,kv值改低点也可以的,只要能用4s电池就好,我才组的电池,不想拆一块放着报废了

我也没自己改过,你网上看看绕电机帖子。

楼主:
电机是12n14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