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才能让电池电压回传,在屏幕上显示啊,

楼主(2017-11-08):
我知道需要osd但是怎么做啊需要什么

网友:
需要屏幕,摄像头,图传

网友:
首先你要给飞控价格电流计,不然想都不要想了!然后你用osd就可以看到电压了

网友:
穿越机上电压回传的话,只要摄像头带OSD就可以了, 像雨燕2类型的~ 通电就会显示电池当前电压

网友:
带回传的设备,如双向遥控器,图传+osd,飞控+数传和地面站,带有手机卡使用移动网络的数传和手机APP,再高级的可以申请卫星信道加装卫星天线。

网友: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

网友:
最簡單的是買樂迪的回傳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