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稳

楼主(2017-11-08):
起飞时转圈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轴的话油门同步校准,然后做IMU校准(水平)
穿越机如果抖的话,最好电机和飞控做好减震

网友A:
多轴自旋一般都是应该正转的电机和应该反转的电机位置不对,就是把所有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装反了,同时桨也跟着电机方向装的,所以升力还在,就是反扭方向不对,导致锁尾功能失效。

固定翼的话一般是反扭造成的,一般可以通过右拉角解决。

顺便楼上,穿越机也是多轴的一种

网友B:
什么飞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先

六抽f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自旋一般都是应该正转的电机和应该反转的电机位置不对,就是把所有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装反了,同时桨也 ...

都对的我是安泡泡老师的做的

网友:
关注中,是不是飞空的事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