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机架到底哪里不好

楼主(2017-11-08):
250机架有什么好处,什么不好

网友:
并没有哪里不好,只不过穿越机越小越灵活,在不降低动力的前提下,随着技术提高越来越小了而已。

如果你不同意可以想想为什么不用450穿越。

网友:
机架太大 门洞过不去

网友:
保证性能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小,所有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说明这个行业不成熟

网友:
也不能说小就一定是先进的,对比195和210来讲,250架子虽然能上六寸桨了,可是尺寸也增加了不少,转弯翻滚的半径也大,灵活性降低了。而且目前各种配套设备都微型化了,装出来的机器空荡荡的不紧凑不精致。穿越机太小了也吃亏,130以下的尺寸用的设备重量上少不了多少,桨叶拉力可是降低了很多,所以一般大家就都选择推力合理灵活性不受限的五寸架咯

网友(2017-12-13):
没有社么好不好。250机架大啊,穿越喜欢穿小的地方啊 ,重量也重啊。

网友:
结构老旧,空间利用不合理,tb上的250大多数是垃圾碳板

网友:
入门级,不过不够灵活,而且太重撞到人伤害也大,亲身体验过,别问我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