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的pixhawk飞控 错误:Check BRD_TYPE:PXIO^^ 哪位大神能解决

楼主(2017-11-08):
雷家的pixhawk飞控 错误:Check BRD_TYPE:PXIO^^ 哪位大神能解决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应该是arducopter 3.5 的问题
你设置机架类型要选

网友:
说你的机架类型不对 你得重新选

楼主:
机架类型设置了4轴。刷了3.5.3就是这样。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解决了。有点折腾!!!!!!!!!!

网友(2018-11-03):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有点折腾!!!!!!!!!!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