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 130 有刷做固定翼,有没有一起做的?(不能发图了么)

楼主(2017-11-08):
180 有刷做的固定翼已经爽飞了,不会有动力不足的感觉。
打算用 130 有刷来做固定翼,信心不是很足,有没有哪位模友有兴趣也来折腾 130 电机的,一起挑战难度吧。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

在某宝上面好多不同型号的 130 有刷电机,选了下面这一款,经测试感觉还行:

使用的是 2S 7.4V 的锂电池,经测试,使用 108mm 左右的玩具桨是合适的,发热并不严重。75mm 的那种玩具桨不合适,动力弱了。

输入功率 25W 左右。拍照时全油门差一点儿。

转速测到过超过 16000 rpm, 拍照时是 14913 rpm.

短时间全油门,发热不严重。

推力测试有超过100g力,按照片的数据大约 95g力吧。

这电机有个缺点,震动非常严重,动静大,可以看到有双桨的现象。电机是国产的,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楼主:
   ^
   ||
   ||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主题分类那里,没法儿选择“设计制作”。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

网友A:
给个180电机浆的连接

网友B:
有刷的话 要是突然电机卡转的就悲剧啊

网友:
可能做后推比较好前拉只要电机轴发热就飞桨了以前我做过一个130双推,用18650做的2s电池  电调用萝莉的pn有刷  重量太重了  没飞起来

网友:
不如N40,转速高扭力大

网友C:
两个人能做出来吗

网友D:
做啥机型的,我也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180电机浆的连接

关键字分别是:
金色180航模直流电机 高转速大扭力马达 碳刷 带散热孔 3.7V-7.2V
长108mm分体式螺旋桨 2mm孔径 玻纤增强黑尼龙桨 滑翔机 玩具配件

我买的那家店叫:广东永信达XXXXX.

网友E:
130电机加桨就差不多30克了这个推重比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话 要是突然电机卡转的就悲剧啊

你的意思是,要加个取样电阻测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就关闭电机输出,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人能做出来吗

我的意思是,各自做各自的,分享经验。
也好相互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啥机型的,我也要做

我做的机型,是这种丑丑的布丁机。
机型不重要吧,随便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网友D:
这个机,得有600了吧,你用180能飞,用130我看够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电机加桨就差不多30克了这个推重比太低了

我称了一下,装上桨,焊好线与2个电容。
重 22g 多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得有600了吧,你用180能飞,用130我看够呛啊

180 那架翼展 670mm, 重量在 220g - 250g 之间。关于这架机的资料,我整理一下发个贴子,开源。

130 的飞机就需要重新设计了,估计要控制在 150g 左右才好飞。但是好难控制到这么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0 那架翼展 670mm, 重量在 220g - 250g 之间。关于这架机的资料,我整理一下发个贴子,开源。

130 的飞 ...

KT机,除非做小,不然重量总是在那里,所以我都是用热切泡沫,那才真的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机,除非做小,不然重量总是在那里,所以我都是用热切泡沫,那才真的轻了。 ...

是呀。

用热切割做出来的,应当也比 KT 板的漂亮许多,加油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加个取样电阻测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就关闭电机输出,对吧。

其实也用不着   双130电机配好桨了能超过250克,以前我称过一个成品机也是双130的,好像是苏15机,起飞重量是250克,而我做出来没有合适的电池重量超标就拆了,取样电阻那些都可以不加,只要你是用后推方式导热做好一般还是没大问题

网友:
还有重量能减尽量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加个取样电阻测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就关闭电机输出,对吧。

纠正是F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用不着   双130电机配好桨了能超过250克,以前我称过一个成品机也是双130的,好像是苏15机,起飞重 ...

做 130 有刷单发的。

双发的难度太小了,没有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 130 有刷单发的。

双发的难度太小了,没有挑战。

做单发  你用啥控制方向???3个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 130 有刷单发的。

双发的难度太小了,没有挑战。

做单发  那你不如选择有翼形上翘的那种我觉得比较好 容易控制,,本身单发在空中反扭你不得不考虑, 就比如我头像这种  随便怎么飞都不会翻机

网友:
震动有可能是桨不平衡造成的,楼主工具很多

网友:
做单发,大展弦比,两个舵机够用了。

网友:
布丁机是神机